华硕M4N68T-M LE V2关机不断电解决

楼主(2016-08-08):
今天接到华硕M4N68T-M LE V2关机不断电。经查发现关机ps_on不被置高,slp_s3已经变为低电平。所以断io坏,找了一个换掉还是一样,上论坛发现很多帖子都是这个问题 有的桥都换了还没解决问题。放了一上午突然想到可以利用slp_s3关机高低点平用一个t04做一个开关。B极连slp_s3  因为ps_on中间有一个电阻链接 故断开电阻 C极连io ,E极连ps_on电阻,完美解决问题!请求上电时slp_s3变为高电平三极管CE导通   关机时slp_s3变为低电平,CE截止便断开ps_on 从而达到断开电源 !!!   发帖不易!觉得有用的帮我加点分 谢谢!

网友A:
PS_ON不能拉低还能上电吗?这么怪啊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_ON不能拉低还能上电吗?这么怪啊

是不被置高  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B:
楼主你这个问题是按了开关,屏幕灭了,风扇还在转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S_ON不能拉低还能上电吗?这么怪啊

应该是下面那个 822排阻 坏了。。

网友C:
应该是这个东西坏了

网友D:
跟822相连的是不是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问题是按了开关,屏幕灭了,风扇还在转吗?

再转  就是ps_on没被置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下面那个 822排阻 坏了。。

插电风扇自动转找它   那是开关针的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822相连的是不是有坏的

很稀罕  没用822

网友:
有可能就是通病822在坐怪了  不过修好就行啊

网友:
应该可能是上拉822的问题

网友:
楼主果然是牛人,这办法也让你想到了。

网友E:
查看了手上的M4A88T-M LE 1.01  点位,可能跟楼主说的M4N68T-M LE V2也许有差异。

发现pson 不是822上拉,M4A88T-M LE 1.01  io型号是IT8721F 76脚的pson 经过OC55滤波,然后由R4039上拉到atx 5vsb,同支路还经R4339上拉到+3VSB_ATX,然后继续经EC5滤波 到ATX电源插座pson脚。

如果楼主没有检测小元件的话,那上拉电阻以及对地滤波电容出状况都可能造成关机的时候电压不会回升。

网友:
小东西坏了总是不好修

网友:
小改电路 完美修复 鼓励一下

网友:
动手动脑能力真强

网友:
小改电路 完美修复 鼓励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个东西坏了

哈哈一看到822就那个够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查看了手上的M4A88T-M LE 1.01  点位,可能跟楼主说的M4N68T-M LE V2也许有差异。

发现pson 不是822上拉 ...

ps_on不是由24pin来的   是由一个ps113a8脚芯片来的  换掉也不行 搞不懂原理  所以就粗暴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ps_on不是由24pin来的   是由一个ps113a8脚芯片来的  换掉也不行 搞不懂原理  所以就粗暴了一点

那我手上的M4A88T-M LE 1.01  点位,跟你修的M4N68T-M LE V2是有差异。

ps113a芯片8脚是开漏输出的,也是由外电路上拉的吧,不过手上没有M4N68T-M LE V2的点位图,就不好判断了。下面是ps113a的pdf

网友:
之前也有台类似的,没修好。   借鉴一下。

网友G:
华硕没图纸你是怎么看元器件的是什么什么信号经过的

网友:
改电路,思路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硕没图纸你是怎么看元器件的是什么什么信号经过的

有点位啊  参考一下就可以

网友:
沉了  沉了

网友H:
就是822的问题 遇到过一次

网友:
喜欢改电路  可以额   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
楼主脑子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822的问题 遇到过一次

你说的822是开关针上啦排阻  会导致插电自动开机

网友:
这的确是个好方法

网友:
看看PS ON是什么控制的

网友:
NV的板,关机不断电,有关机时序的,按时序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