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不上电,没公共电压。

楼主(2016-08-08):
华硕K550D,不上电,用适配器没公共电压。可是电流是0.01A     BQ25A保护隔离芯片。可用电池也不上电,1225C芯片发热,12脚  16V,,3脚1.34V  9脚0。44V   17脚0。74V,以为坏了换了1225C还是一样发热。打阻值也没短路。有没有修过这样的。

网友A:
我也想看看这个结果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看看这个结果是什么

这机是同行清灰时,装机就开不了机,也奇怪了,

网友:
线性短路吧,看一下EC

网友:
先修隔离吧

网友:
隔离保护单元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学习了 .......

lvjingang -6 禁止灌水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吗  有图纸吗 传一份

网友:
结果 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是同行清灰时,装机就开不了机,也奇怪了,

恼人的秋风。。。清灰有风险,再次提醒赚快钱的人,省钱可能会不成,会花的更多。还是去专业的地方更安全点。

网友:
是不是隔离~

网友:
BQ24725的16脚应该有4V左右的电压,你测的0.12V,可能外围元件有短路

网友:
外围EC烧了吧

网友:
隔离保护没有过吧

网友:
  查保护隔离吧

网友:
负载对地阻值有没有测量了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吗  有图纸吗 传一份

没有图,有点难修

网友:
搞好了吗、有图纸,我遇到这台电脑没搞好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  你的维修好了吗

网友:
直接飞线19V进入公共电压,只要没有短路就可以,然后电池拆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