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 从不复位到档代码

楼主(2017-02-16):
板子是昨天修的,同行已经拿走了,写个流水帖,下次遇到直接秒杀1.1VSB没有,华硕的板子真是奇怪,这个电压,没有PG居然是正常的,RTC也正常,这个电压被我忽略了,干了桥之后涛声依旧,于是才想起测全板供电,这个电压是是采用运放+MOS产生的,由两个MOS降压得来的,正向输入端不正常导致,没有输出!!于是各种拆,各种换,都不行,然后发现与一个小芝麻官相连,于是短接这个管子的,G S级OK,以为就这样OK 了,可档代码,90 86,说实话这个代码我还没有修过恩,有的蒙,于是刷BIOS,拆串口,拆声卡,当拆到网卡的时候OK了,下次大家遇到直接秒杀吧,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A:
当时修板子的时候,客户在,催的很急,没时间拍照

网友B:
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貌似很牛的样子,给你点赞!ps:如果有图纸更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貌似很牛的样子,给你点赞!ps:如果有图纸更好了

谢谢,冰冰,这个是华硕怎么会有图纸

网友C:
不错不错,写的很好。。

网友:
缺少实物图哦

网友:
6666,张班威武啊

网友D:
张班长不错啊。技术很牛

网友A:
实物图,当时客户催的急,没来得急拍照,抱歉,虎子将就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张班长不错啊。技术很牛

正班长谦虚,我不敢在正班长面前班门弄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写的很好。。

谢谢支持,下次遇到好案例我会写的

网友:
谢谢支持与鼓励,共勉

网友E:
文字分析很精简实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实物图,当时客户催的急,没来得急拍照,抱歉,虎子将就看看吧

下次建议拍图哦 可以多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次建议拍图哦 可以多加分哦

恩恩,一定一定

网友:
图文并茂可以加10分 好的帖子可以加精华滴哦

网友:
干桥这事整冲动了

网友G:
小小板子 问题还挺多

网友H:
挡代码有很多原因的,有声卡的、网卡的、还遇到USB的

网友I:
维修,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好样的,建议下次发贴,有图就更好了。这样才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维修,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好样的,建议下次发贴,有图就更好了。这样才完美。

恩恩,当时客户催的很急,没来的急拍照

网友:
恩,是的,当时客户催的急,索性就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小板子 问题还挺多

是的,这个板子是两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挡代码有很多原因的,有声卡的、网卡的、还遇到USB的

确实,不过这个板子是网卡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文字分析很精简实用

多谢,共同努力,共勉

网友J:
90/86,干网卡。代码表又多了一记。

网友A:
引用 网友J:
90/86,干网卡。代码表又多了一记。

恩,觉得不错就加分鼓励一下,好不好

网友K:
内容充实 主题明确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当时修板子的时候,客户在,催的很急,没时间拍照

多半是这样,有时候很值得参考的贴因为没配图,而导致没有好的帖子出来。

网友M:
勇哥 真是装B无限量啊!宇弟佩服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冰冰,这个是华硕怎么会有图纸

所以叔在感叹啊,要是有图纸就好了!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M:
勇哥 真是装B无限量啊!宇弟佩服佩服!!!!!

谢谢了,共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内容充实 主题明确

没有配图,要是配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多半是这样,有时候很值得参考的贴因为没配图,而导致没有好的帖子出来。

恩恩,知道了,思天大神,我记下了,还有很多问题向你请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叔在感叹啊,要是有图纸就好了!没毛病

说的都是大实话啊,确实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觉得不错就加分鼓励一下,好不好

抱歉,手机版浏览,加不了。现在用电脑浏览,已加了最高的1分,级别只能加1分。

网友:
芯片是什么型号  小5脚的还是8脚的线性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恩,知道了,思天大神,我记下了,还有很多问题向你请教的

哈哈,这话说的,我那能教你啥了,其实我也是半桶不满的水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都是大实话啊,确实没毛病

而且没瑕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修板子的时候,客户在,催的很急,没时间拍照

客户看你拆了那么多东西,心都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