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5一体机不开机

楼主(2016-08-0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C325一体机,上电按开关没反应,拆开后壳测量主板上电压,发现电源输入端19V电压不稳,CPU也没有供电,IOC处也没有供电电压,换个EC还是原样,不知这种情况是否需要刷哪个BIOS,刷了能好吗?求各位帮忙指点

网友:
你好像说的有点不清楚哥们

网友A:
先把公共点电压修稳定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公共点电压修稳定 了

公共点电压指的什么?

网友C:
公共点就是你的19V。19V不稳定别的电压肯定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就是你的19V。19V不稳定别的电压肯定不正常。

哦,的确是的,后来刷了2个ECBIOS后一开机就掉电,是不是电源接口处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的确是的,后来刷了2个ECBIOS后一开机就掉电,是不是电源接口处供电有问题吗

根据你描述只知道19V 有问题 。是否是其引起的别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引起的它真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描述只知道19V 有问题 。是否是其引起的别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引起的它真不知道。

哦,最后发现是电源接口附近一个主供电的管子芯片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最后发现是电源接口附近一个主供电的管子芯片有问题

能解决就好 保护隔离管有问题的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解决就好 保护隔离管有问题的很多的

恩,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电压指的什么?

公共点不知道,你是做维修的吗?去迅维充充电吧

网友:
先把19v修好吧

网友D:
一体机很多电源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体机很多电源坏的……

但是这种是直流输入的,多为主板问题

网友:
你保护隔离都没整明白   想后面的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