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解的联想Y430P充电问题,!

楼主(2016-08-08):
刚开始的故障5A大短的,认为捡鸡了,报价开始搞机,一阵乱摸后,烫手后故障即解决了,那么问题来了,单用电源OK的……单用电池也是OK的。
可是二者一起就短路心里一万个草泥玛飘过, 充电芯片I换了,故障依旧…没思路,求提点

网友:
飘过,不懂等等高手

网友:
保护隔离的 3个管子换掉啊 P沟道应该是

网友:
3楼说的应该是了

网友:
按楼上的高手们说的试一下

网友A:
保护隔离的三个管子应该有击穿的,以前遇到过

网友:
第二个p管先换掉

网友:
上面红色箭头标的都换过的了,故障仍旧

网友:
看一下电池到公共点的隔离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的三个管子应该有击穿的,以前遇到过

试试

网友B:
中间是否有断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是否有断线呢

在检查紧

网友:
查查隔离管啊,怎么能轻言放弃

网友:
应该是P沟道管子有击穿

网友:
学习中。等楼主查出原因。

网友:
应该是电池放电管坏了或者工作状态不对。

网友C:
换充电放电转换的管子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充电放电转换的管子就OK

那个啊,你可以点明一点吗、?我也是刚进这行

网友:
隔离保护管的问题  软击穿

网友:
我上次修个HPCQ42电池和电源一起用就短路也是隔离坏。

网友:
这种大短很容易击穿隔离保护的MOS管的,表笔一量问题就出来了,隔离保护的3个MOS管中一定有一个的123脚和5678脚通了,换了就OK了。

网友:
告诉客户别用电池啦

网友:
重点检修 保护隔离和充电部分

网友:
不是管子坏了   是有的条件没有满足导致的吧    吧PQ309直接那拿掉

网友:
告诉你的笔记本电池不能用了,直接把电池到19v的电路断了

网友:
保护隔离的管子换掉

网友:
隔离的三个管子换掉应该就好了吧,要看图纸的哦是N管还是p管

网友:
走弯路了, DC口出来的两个P沟道的管子坏了一个,已测量就能发现,不是放电管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保护隔离

网友:
一般都是P沟道的管子击穿

网友:
小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P沟隔离第二个管子有问题,就会有这种问题,二个一起用有时还不会短能正常开机是吧。。

网友:
很简单,我修过

网友:
记得我当初修的时候就是把PR326下面的三极管拆了就好了,简单粗暴

网友:
照我的方法试一下,如果可以就跟我说一声

网友:
隔离管  放电管   充电上管   这些都有可能

网友:
也就保护隔离的问题了

网友:
意思就是按楼上的说法,三个管子都换掉

网友:
楼主没有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