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能快速确定几十个电容中哪个导致的短路

楼主(2016-08-08):
同题,关键是短路了电路保护就不输出了,也没有大电流出现。比如,如图中:

网友:
用1v的电源 烤机  可以吧坏的电容烧出来   电压 可以加大

网友:
  用烧鸡大法

网友:
烧吧烧吧,最后就真成了烧鸡了,“+vcc-gfx-core?”

网友:
维修经验,丰富的师傅,可以目测得出来!

网友:
烧鸡  吧   如果是  完全 短路  就烧不出来!

网友:
用放大镜看,短路的电容上面有痕迹

网友:
显卡供电哦,

网友:
用放大镜仔细看能看出来的

网友:
学习中。看了回复,只能烧鸡看看了。要不就只能一个一个拆。

网友:
烧机方法
不过这中小电容有些烧机也不好查

网友:
不知道 不知道

网友:
烧机试试吧

网友:
烧机,断开,拆件方法

网友:
当然是烧鸡大法,屡试屡爽

网友:
烧鸡,拆件排除。

网友:
小白进来路过学习了!

网友:
烧鸡大法啦

网友:
先烧鸡,后割线

网友:
烧大法,电压最好不要高过那一路本来的电压。

网友:
用眼睛看啊!一看就看出来了。

网友:
烧鸡可能会是很好的办法

网友:
给电烧一下

网友:
只能烧 烧不出来只能一个个断

网友:
烧鸡,但是电压大了会把后级烧焦哦

网友:
对了,如果你确定是这里的电容问题,烧鸡又不明显发烫,可以莫点焊膏在电容上,看看哪里融化

网友:
是对地0欧吗?如果是就好办,只接烧,如果是10欧的就不好办,当然,有经验的话用眼睛看也是可以的!

网友:
烧鸡,放大镜看,都行啊

网友:
烧鸡容易烧出大问题

网友:
除了烧鸡呢?一个个量?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请我吃烧鸡!

网友:
先鸡后摸,再拆

网友:
把这些电容上都涂抹上焊油,烧鸡。。。。。

网友:
短路就用烧鸡吧,反正我觉得这招快准狠!

网友:
3.3V 用电流烧 或者仔细看看有的电容变颜色了

网友:
限流,电压慢慢升,短路的电容温度会慢慢升上来,用手摸感觉要

网友:
观察法,看看有的电容破的

网友:
用烧鸡大法。
宜阳迅佳
显卡供电电路保护了不输出,烧能行吗。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