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G31MXP无法从U盘启动

楼主(2016-08-08):
通过对比。发现同型号的方正G31因为主板BIOS版本问题 ,有些无法从U盘启动,虽然设置了U盘启动,但是要嘛没反应,要嘛显示无法找到磁盘,要嘛卡住闪动,因此,本人将可以正常从U盘启动的BIOS程序上传,方便朋友们下载使用

方正G31MXP主板BIOS

网友:
下个留着备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设置问题吗 也不是新型主板 还有BIOS问题导致的

网友A:
这种品牌机 好像没见过BIOS导致U盘启动不了的 换个U盘试过吗

网友:
这个用得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设置问题吗 也不是新型主板 还有BIOS问题导致的

你没见过的多了。我也是第一次见。不亲眼看到,都无法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品牌机 好像没见过BIOS导致U盘启动不了的 换个U盘试过吗

正品闪迪优盘,没见过启动不了的主板。你可以说金士顿无法启动,但是闪迪正品,除非板子不支持USB启动。否则都可以。

网友:
可能是某版本存在的BUG吧

网友:
这个bios就是这个方正g31用的吧

网友:
我用的usb cdrom 没遇到过启动不了 了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真的没有遇到过但是收藏了记住了等遇到了看看

网友:
我有个板能显示U盘,就是不能从U盘起动,应也是BIOS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蔽了

网友:
有些品牌机屏蔽了

网友:
拆硬盘挂别的机子弄。

网友:
刚好有个,试一试

网友:
这个明显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