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块方正H61H20-AM3主板开机几小时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6-08-08):
如题目,手底下有一块方正的H61H2-AM3型号主板,此主板开机一切正常,运行正常,但是 奇怪的是,开机大概 2——3小时以后,自动关机。电源,硬盘都替换了,系统也替换了。内存测了,没坏块。主板表面无坏的地方。CPU进行半小时的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也正常。很奇怪的现象。求 大家踊跃发言,我还应该从何处下手?

网友A:
是不是温度过高 电源换过吗

网友:
或者进BIOS里面看看各个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B:
换在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一般这种问题不是电源就是主板,查一下CPU核心供电

网友C:
AMD的主板就不要折腾了,换板吧。

网友D:
这种故障最头疼了   有原件性能不良了   还没完全坏  折腾人   趁早换吧

网友E:
主板CPU温控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度过高 电源换过吗

确定主板问题,但是不知道主板何处故障。怀疑桥虚焊,用热风枪加焊了 但是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在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一般这种问题不是电源就是主板,查一下CPU核心供电

开机正常,你查什么?出现问题的时候 查吗?出现问题的时候 再开机 一切正常,再过一会 又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主板就不要折腾了,换板吧。

是我傻了 还是你没看清楚??H61主板 是 AMD??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种故障最头疼了   有原件性能不良了   还没完全坏  折腾人   趁早换吧

对  查没法查 检查哪里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先换个试试

CPU都换了 100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CPU温控电阻坏了????????

温控电阻坏能让它关机??没见过。。

网友:
跪求大神 遇到过的  已经解决了的  来给寻求  最近遇到不止一个主板出现怪病。 现在手底下还有好几个板子出现的故障是 开机 1分钟自己黑屏   风扇转  不输出信号了 加独立显卡 故障依旧    还有一个是开机2小时 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  查没法查 检查哪里都正常,,

碰到这样的不用纠结   换  换 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