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C REV:3.0成功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6-08-08):
今天接一台华硕板号x550vc REV:3.0 7系 8显存;板载内存,可拆卸I5 3230M CPU
插电触发上电电流跑到1.2A不亮机,换个I3的可以跑到1,6A(不解),两个CPU跑的电流中间都
没有跳变;刷了几个BIOS,不行,加焊显卡,重植显卡都还是一样;
过后反思,电流虽然有那么大,但是中间没看到跳变,是不是没过内存,想到此决定屏蔽板载内存试试
点位图打开,搜PCB_ID信号,总共有PCB_ID,0,PCB_ID1.PCB_ID2,
把PCB_ID0和ID2接地的电阻移动接+3VS供电位置处;把PCB_ID1接供电的电阻移动接地的位置处

移完后插上内存触发电流有跳变,接屏亮机!烤机正常!

网友A:
楼主修的不错,这个已经成通病了

网友:
这个可以收藏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不错,这个已经成通病了

第一次碰到,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兄弟收藏的同时,帮忙加加分啊

网友:
可以可以 佩服

网友B:
能不能详细解读一下,这三个信号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详细解读一下,这三个信号的意思?

这张图有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
收藏,还没碰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张图有你想要的答案

这个是什么图纸中截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什么图纸中截的

ASUS的图纸 原理类似

网友:
工程量比较大,看楼主把屏都拆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ASUS的图纸 原理类似

我看了几个图,组合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几个图,组合不一样

组合不一样决定了内存的配置和选择

逐一测试 就知道如和屏蔽板载了

网友:
楼主应该把点位图贡献出来吧。。。。

网友:
ASUS的板载内存是很容易坏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互相学习。。。

网友:
这个方法好,必须加分。

网友:
学习了.以前遇到过不过内存的.不过那时候不懂这个原理,没有修好。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张图有你想要的答案

这个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张图有你想要的答案

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门电路

网友:
这个要点真本事呢!

网友F:
不用把原来的内存拆掉吗

上一次有一个就直接拆了

网友G:
PCB_ID信号,总共有PCB_ID,0,PCB_ID1.PCB_ID2 是什么作用能解释一下就好了

网友:
ASUS 板载内存出问题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PCB_ID信号,总共有PCB_ID,0,PCB_ID1.PCB_ID2 是什么作用能解释一下就好了

上面楼层有发图片,图片上有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把原来的内存拆掉吗

上一次有一个就直接拆了

没短路就不用拆吧!

网友:
PCBID0 和PCB ID1 和PCB ID2都是从什么芯片发到内存的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