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80 G41主板上的那些K6NX5 6脚芯片

楼主(2016-08-08):
DELL380   G41主板上的那些K6NX5   6脚芯片是什么芯片,
CPU电源管理芯片右边,靠近内存条,元件号PQ16,CPU电源管理芯片周围也有三个
哪位大师知道这个芯片的作用和测量好坏的方法?有PDF最好,谢谢

网友A:
这个最好有图纸的截图 不然不好判断

网友A:
或者是在主板那个位置的 是在哪个芯片附近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右边,靠近内存条,元件号PQ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在主板那个位置的 是在哪个芯片附近

CPU电源管理芯片右边,靠近内存条,元件号PQ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有图纸的截图 不然不好判断

有图纸就知道这个是啥东西了,苦于没有图纸

网友:
没有图纸,要是怀疑坏的话只能在别的主板上拆一样的了。

网友:
没图纸也不知道是什么复合管。P+N P+P N+N ........都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跟cpu供电的开启信号有关的管子    上某宝搜一下 应该有

网友:
双三极管而已,126是一个,345是一个,蓝宝石显卡上大把,MSI主板上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