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R870AT上管短路

楼主(2016-08-08):
双敏UR870AT,开机亮一下,灭了。怀疑是开机电路故障
拔掉12V,开机,可以正常运转,但是不跑码。
疑似电源管理芯片或者上管短路导致
PWM我不知道怎么测,书上说EN脚有1V电压
我把上管全换了,好了。

网友A:
上管短路  12v过压  电源保护    上管测量的话   ds级 阻值在500左右正常  短路的话  ds一般会为0

网友B:
有示波器看下波形,反正我没有。
保险起见,把上下管,驱动IC,自举电容都换了。
你还是装个系统打打游戏试试看,没坏就差不多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短路  12v过压  电源保护    上管测量的话   ds级 阻值在500左右正常  短路的话  ds一般会为0

是0,我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看下波形,反正我没有。
保险起见,把上下管,驱动IC,自举电容都换了。
你还是装个系统打打游戏 ...

我试试,你说的对,光是开机了,没用

网友:
这种上管短路的 修好后 用手摸摸烫不烫

网友:
一般是PWM波形不对 G级电压也不一样 最好PWM芯片也换

网友:
为0的拆掉  换一个上去

网友:
摸了,有点烫,没有PWM,先不换了。
玩过游戏了,没问题,能顶住

网友:
这种问题  不把pwm换了很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