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神奇维修,板号APP80-NI

楼主(2016-08-08):
今天接到台HP的一体机,客人说开不着机的,我通电一试,待机电流0.05,触发就掉电了,好吧,直接报价拆机,这机器很好拆,三两下就把板拆出来了,仔细一看,原来是已经修过的了,北桥有加焊痕迹,IO IT8770E也有焊过的痕迹,看到这里心都凉了,凭我这半吊子水平还怎么修,上论坛一查,又没有类似的故障,只能靠蒙吧,显卡,南桥等等,又重新加焊一次,还是老样子,0.05待机,靠,乱搞吧,说干就干,觉得待机5V的波有点杂,马上就把待机5V电感拆出来,通电,擦,5A大电流了,赶紧拔电调成1.5A烧下,发现烧了个4406A的场管,在PL504附近,料板上找个装上,把电感也装回去,省的又烧,看来这机器是不可以断开待机电感通电的,装好通电,咦,竟然是0.02待机了,难道好了?不会这么神奇吧,赶紧触发看下,爽,电流刷刷的上去了,装回机还能显示了,可是还有个小问题,虽然显示了,不过CPU附近吱吱响,怕用段时间会烧CPU,各位大神知道为什么会吱吱响的可以说下么,下面是换的场管的图

网友A:
其实问题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
我家里用的msi的h61,cpu供电也吱吱响,但用着也没问题,我发现msi的主板很容易出现供电吱吱响的情况,但我不会修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问题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那是什么问题呢,能说下不,这样蒙的觉得给客人返修的几率好大

网友B:
高频尖叫,应该滤波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尖叫,应该滤波不好。

CPU供电管附近的电容已经换了,还是响,不过我重装了系统都没见死机,希望不会死机了,这样明天就可以交机给客人了,呵呵

网友:
短路思路清晰烧鸡 老爽了  嘎嘎

网友:
这样也可以,真厉害。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啊,或是供电不正常

网友:
能听到吱吱响说明G极的驱动频率低了,场管应该很烫,查芯片频率设置脚或芯片本身,还是后级有拉低

网友:
短路思路清晰烧鸡

网友:
还没修过这种问题,遇到的只是 烧了下管 需要把上管一起换了的

网友:
吱吱响应该是正常的吧,现在好多板都会响

网友:
应该是供电部分工作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