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 a1474

楼主(2016-08-08):
故障现象:不开机,不联机
故障分析:拆机后接稳压电源,发现u8350发烫,测量周边u8350第5脚对地短路,经拆件检测,为硬盘旁一颗电容短路造成,拆掉后故障修复。装机接稳压电源,待机冲电电流0.8-0.9之间。触发开机,电流回到0,当出现白苹果后,电流跳到0.6,再跳到0.9.
白苹果

网友:
都无法联机吗?先修联机试试,不知道思路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