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31

楼主(2016-08-08):
明基BENQ S31 板号:DA0ED8MB8D6 REV
故障:待机0.006,不触发。
拆机测各大电感对地值正常。通电查待机PL5和PL17的3V和5V都没有产生。图纸如下:
测20脚V+ 19.8V 正常,6脚SHDN 16.5V正常 18脚LDO5 17脚VCC 5V 正常 8脚REF 2.0V正常
再测3脚4脚ON3.ON5都是5V正常。13脚TON 0V不正常正常是5V和17脚相连。仔细查看,原来是PR132 0欧电容腐蚀掉了。用焊锡不上,13脚5V正常了,但是待机还是0.006不触发,依然没有3V和5V.于是查14脚和28脚BST3和BST5 都是4.98V,应该算正常吗?看了论坛有的师傅说要10V左右才正常。先不管这个。刚好手头有MAX8734这个芯片,换上再说。换了后,故障依旧。14脚和28脚依然电压不变化。查14脚和28脚的外围。发现只有经过一个升压电容和升压二极管。升压二极管是PD14. 不管他。先换PD14.换好后,再测3V 5V出来了。这个时候测试下14脚和28脚BST脚有8.8V和9.85V,原来这才是BST正常的电压。此刻故障修复,心情贝爽。
图纸附上。

BENQ S31-DA0ED8MB8D6 REVD.pdf

网友:
忘记说了,当3V5V待机产生后。这个机器正常的待机电流是0.008A-0.009A这样。

网友:
待机没产生的时候   bst脚的电压  是5v   是正常的

网友:
待机没产生的时候   bst脚的电压  是5v   是正常的。如果这样的话,我算是歪打正着了。因为一般人测了PD14有5V的话,就不会去换这个PD14了。

网友A:
这个机器到第二天要不触发了,故障依旧呀。可能是换PD14的时候吹热了主板,才能开机。看来最终不是PD14的问题。查了下3V 5V的上管G级是0V下管G级是5V看来是芯片保护了。芯片保护的稳定。芯片被保护可能是芯片条件不足。或者后级过压保护,滤波不良,后级有短路。反馈问题等。
最后看了一下MAX8734的第12脚的100K电阻又点发黑测的只有8.9K了,换掉。测试了很久终于稳定了。但是不知道这个12脚是干吗用的,会导致芯片保护。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到第二天要不触发了,故障依旧呀。可能是换PD14的时候吹热了主板,才能开机。看来最终不是PD14的问 ...

SKIP AA模式 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SKIP AA模式 选择。。。。

不太清楚,你有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和流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