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puls r2.0跑马到4f不停重启求助?

楼主(2016-08-08):
主板不停重启有时能亮机1秒立马重启 大多数是跑到4f就重启,各位高手给个维修思路啊。
华硕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座虚了 按按

网友:
io加焊试试

网友:
摸摸主板那里有发烫的每

网友:
主板已经修好 是cpu核心供电开启en的三极管软故障,测的时候好的 上电工作一会儿就出毛病。

网友:
12v检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