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法修机,一步一步祥解修机!!!

楼主(2016-08-08):
型号:NV44版号:DA0ZO6MB8D0
故障:不触发

今天客户拿来个机,奶牛NV44,说是第二天起来就开不了机了,问我是不是电源问题,(现在基本大部分的不触发这些散客都怪电源),然后我拿电流表接上,待机0.01A,按开关电流上到0.02A,然后让他留了个电话,就让他回去了。

像这种情况,首先我们第一想到的是,EC,桥,转换电压

啪啪两下拆开,首先细看主板有无明显腐蚀,烧毁,进水痕迹,主板外观完好。然后拿出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挡,打各大电杆对地阻值,各大电杆阻值都在正常值。

接下来接电,首先测量待机3,5V有没有,量到电压正常。
再去量EC的6大条件
供电,这是是正常的

接下来就是ACIN,这里3.3V正常

接下来LID,这里3.3V正常

接下来晶振,我没有示波器我只能量压差,姑且算是正常的。。。

接下来CS,我没有示波器,也量不了,略过
接下来EC复位,3.3V正常
EC的待机条件均正常了,现在按下开关,电流在0.01A~0.00A之间跳动,这时候EC应该发出
S5_ON开启转换电压了,接下来到了关键的地方了

这里我们量到这里是正常的,但并不代表它就成功的开启了转换电压,我们很多人就忽略了,就不去量后面转换电压是否正常了,导致绕弯子,误判。
我们继续往下看,

大家看到这里就知道了,就是15V出问题了,为什么这里被拉低了呢?断电,打对地阻值,400欧。这里对地阻值是正常的。接下来我们去找15V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现在我的初步判断,就是后面的转换电压的那个上拉电阻被击穿,或者阻值变低,导致拉低。
现在我们就用排除法,一个一个的断开这些上拉电阻,揪出罪魁祸首

继续往下断,

接下来断到这里

掏出万用表量这个电阻的阻值,由330K变成了400欧,终于揪出了这个罪魁祸首。料板上找了个330K的电阻换上去,把之前断开的电阻处理好,接电,按开关,电流蹭蹭的上到1.5A,完美亮机

问题虽然简单,但是写出来就不容易了,一个一个详细的写出来,配图,上字。比修好这片板子花的时间都要多,我也真心的希望小白能从中学到一点经验,我也是小白过来的,我也知道小白不容易。还有就是写的不好,大神请飘过......

请大家多加点分,加分不扣自己分的,最后奉上图纸

GateWAYZ06(板号Z06MB).PDF

网友:
楼主的图来?图纸来?分析的还是有道理的,这个升压来的15V出问题很多

网友A:
楼主技术很好,发帖不容易,已加分,这种15不够的遇到好多了,我修的都是分压电阻坏的,拉低的没遇到多少,辛苦

网友B:
修板子就是要向你发帖子一样细心啊  这写了半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板子就是要向你发帖子一样细心啊  这写了半天吧

是啊,光是帖子就写了2个多小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很好,发帖不容易,已加分,这种15不够的遇到好多了,我修的都是分压电阻坏的,拉低的没遇到多少, ...

谢谢你的加分,我也会更加努力写帖子的,因为你们加的每一分在鼓励着我,支持着我

网友C:
很经典的帖子   通俗易懂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经典的帖子   通俗易懂   加分

谢谢你的加分,你们加的每一分都在鼓励,支持我写更多更好的帖子

网友:
写的不错!图文并茂值得我学习

网友D:
楼主可否问问下。断开短路的意义是? 故障依旧的话 是不是这个电阻问题了?。。谅解。。我是个小小白。。。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这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否问问下。断开短路的意义是? 故障依旧的话 是不是这个电阻问题了?。。谅解。。我是个小小白。。。

这就是排除法,每断开一个电阻,如果故障依旧,就排除了一条路,证明这条路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这么仔细

觉得写的好就加一下分吧,我会更加的努力写这种经验帖子的

网友F:
楼主你刚开始说没有3v 5v待机电压,怎么到后面5VPCU怎么又有电了呢

网友:
楼主辛苦了,写的很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刚开始说没有3v 5v待机电压,怎么到后面5VPCU怎么又有电了呢

我是说测量3,5V有没有,测量到是正常的

网友G:
楼主写得很详细,我也很认真的看了,让楼主没有白写。学了很多东西,也没让自己白看。

网友:
加分,讲的真透彻。

网友:
15升压,控制极电压偏低

网友:
写的不错!图文并茂值得我学习, 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写得很详细,我也很认真的看了几遍。

谢谢,你们能从中学习到东西,这也是我写这个贴的初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很好,发帖不容易

是啊,这个帖子我整整写了2个多小时呢

网友I:
LID脚只用量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吗?

网友J:
写的详细,修的很用心,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经典的帖子   通俗易懂   加分

谢谢,我也会更加努力写这种帖子的,

网友K:
这个必须加分,太详细了,值得收藏

网友L:
在那加分,之前修过一台差不多的,也是15V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写的详细,修的很用心,值得学习

如果觉得写的好就加一下分吧,加分不扣自己分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LID脚只用量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吗?

你要看是不是LID,LID只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L:
在那加分,之前修过一台差不多的,也是15V没有

15V出现的问题很多,像这样拉低的还是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必须加分,太详细了,值得收藏

写这个帖子的初衷就是想让更多不懂的人看懂

网友:
非常好的分析.不错.

网友:
不错!通俗易懂!经典的没15V案例!非常适合我们这些小白学习,已加分!

网友:
楼主描述的很详细!

网友:
我入行四年了  没这种本事

网友:
这放大镜好啊

网友M:
阻值那么大的电阻 都能变质吗??像这种的我都直接略过不测的。。。。

网友N:
写的狠详细,技术可以。

网友:
谢谢夸奖,还会写更多这样的帖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写的狠详细,技术可以。

写了我好久的,,,给每一句话配图上字,写了整整2个多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M:
阻值那么大的电阻 都能变质吗??像这种的我都直接略过不测的。。。。

15V容易坏,像这种坏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哈哈哈,为了让你们更清晰的看见我的维修过程,放大镜必须得好啊

网友O:
写的很详细,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写的很详细,辛苦了

没事,也谢谢你的加分,我会写更多这样的帖子的

网友:
怎么莫名其妙这个帖子就这么沉了?。。。我自己顶一顶,好不容易写出来的帖子可不不能让它随便沉了

网友:
不错,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奶牛是什么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写得很详细,我也很认真的看了,让楼主没有白写。学了很多东西,也没让自己白看。

頭像是WOT?

网友:
楼主真是心细之人呐,我们都是只会修一点,肯定写不了这么详细。佩服

网友:
講的很詳細,加分了。不過迷惑的是 電阻也能擊穿嗎?

网友:
步骤详细    不错  加分

网友P:
按时序走不用测这么多了。

网友Q:
电阻阻滞变小的还是不多见的

网友:
谢谢楼主,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15升压...电压转换这里最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按时序走不用测这么多了。

其实正常修机都不用测这么多,我只是为了让看不懂的人看得懂,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引用 网友R:
修板子就是要向你发帖子一样细心啊  这写了半天吧

确实是写了两三个小时呢

网友S:
楼主辛苦,赚个分不容易。这个15V出问题确实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辛苦,赚个分不容易。这个15V出问题确实比较常见。

是啊写帖比修机花的时间还多

网友T:
这个技术没的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技术没的说了

我也是修点简单问题,只是比一般人多点耐心而已

网友U:
这个真不容易想到,不过测电压值的话 也可以查到,楼主很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个真不容易想到,不过测电压值的话 也可以查到,楼主很耐心

如果实际修板就不用这么麻烦了,我只是想写的详细点让更多看不懂的人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Q:
电阻阻滞变小的还是不多见的

是的,15V这样拉低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不错 后续电压不出  坏的多啊

网友V:
我看的醉了,已加分

网友W:
问题简单。但是写的真心具体。必须加分。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看的醉了,已加分

谢谢加分,我也会更加努力写这种帖子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W:
问题简单。但是写的真心具体。必须加分。辛苦了

是啊,就是这个问题我都写了两三小时呢,就是想更多不懂的人看懂

网友Y:
图文并茂  分析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Y:
图文并茂  分析的不错

如果觉得写的不错就加下分吧,写贴不容易啊

网友:
好技术 羡慕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细心发贴辛苦

网友:
其实就是个小问题,只是耐心把步骤写出来而已

网友:
如果觉得写的不错就加一下分吧,写帖不容易啊

网友:
有图纸就好搞,现在的越来越难了

网友Z:
没示波都修的那顺,这论坛让我进步不少

网友X:
引用 网友Z:
没示波都修的那顺,这论坛让我进步不少

很多大神都是不要示波器的,一个几十块钱万用表打穿天下

网友:
阻值表小  很少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X:
很多大神都是不要示波器的,一个几十块钱万用表打穿天下

主要楼主功底深,像我有示波器,但对电脑不懂,所以就无用

网友AA:
谢谢你写的很详细。对我们小白很大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谢谢你写的很详细。对我们小白很大帮助。

也谢谢你的加分,你们加的每一分都能成为我继续写帖子的动力

网友:
如果觉得写的好就加下分把,写贴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B:
15v的升压电路没出问题 上拉电阻易坏

是的,说的很对,就是上拉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Z06很难修啊,楼主这个排除法不错

网友AC:
思路很清晰,电阻变质阻值变小的还是很少的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一个场馆也很容易坏,会导致15v变低

网友AD:
思路很清晰,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AE:
楼主的维修思路好清晰,值得加分,排除法要慢慢排除,找到真正的元凶,学习到了!

网友:
写得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思路很清晰,电阻变质阻值变小的还是很少的

是的,15V有问题的很多,但是想这种情况还是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思路很清晰,非常值得学习

如果觉得写的好就加一下分吧,写贴不容易

网友X:
引用 网友AE:
楼主的维修思路好清晰,值得加分,排除法要慢慢排除,找到真正的元凶,学习到了!

嗯,谢谢你的加分,我也会写更多这样的帖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嗯,谢谢你的加分,我也会写更多这样的帖子的

继续加油,大神

网友:
楼主真是辛苦了。维修可能用不多少时间,编辑帖子太费心了。感谢坛友们的奉献

网友AF:
楼主写的很好,很详细,希望以后多写点这样的贴,对小白很有帮助

网友AG:
有耐心 一步一个脚印

网友:
真不错,步骤详细

网友:
真正实操版的15V故障查找与处理思,非常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楼主写的很好,很详细,希望以后多写点这样的贴,对小白很有帮助

嗯,有你们的支持我会写更多这样的帖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有耐心 一步一个脚印

如果觉得写得好,加一下分吧,我也会更加努力写这种帖子的

网友:
写的不错哦,楼主辛苦了

网友:
写的挺耐心的,写的不错

网友:
适合初学者

网友:
现在这些老机器都快失去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是啊,就是这个问题我都写了两三小时呢,就是想更多不懂的人看懂

呵呵。已加分的。楼主辛苦。耐心也是成功的一种么,哈哈。加油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上上

网友:
楼主很细心,详解加图解最爱

网友AH:
楼主写得很详细,我也很认真的看了,让楼主没有白写。学了很多东西,也没让自己白看

网友:
修板子就是要向你发帖子一样细心啊

网友:
直接查二级电压也可以试试。

网友:
贴纸写的好清楚.这样小小白都会修了

网友:
lz分析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AI:
这个必须加分鼓励以后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330K是如何变成400的?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发帖不易。。加分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过程写得很清楚!赞一个!

网友:
都是高手呀
我们以后看来一定要虚心的学习才行呢
有机会到【迅维】总部看看去

网友AJ:
15V那里一般实测12V。

网友AK:
这个S5_ON是按开关出来的啊。我还以为是收到SLP信号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K:
这个S5_ON是按开关出来的啊。我还以为是收到SLP信号才出来的

不同的时序不同的顺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J:
15V那里一般实测12V。

差不多,有些板子15V,有些板子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楼主写得很详细,我也很认真的看了,让楼主没有白写。学了很多东西,也没让自己白看

你这么认真看我也很开心啊,毕竟写出来的帖子就是希望更多人喜欢看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这个必须加分鼓励以后多发这样的帖子!

这个帖子写了我好久,虽然写帖不易,但是有你们的鼓励与支持,我会写更多这样的帖子的

网友:
高手,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主 写的精彩,小弟看得也精彩。。总感觉这个维修画面似曾相识

网友:
很深,要断开那么多,思路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也好,学习了,发帖也不容易,加分

网友:
帖子发的好细!

网友:
谢谢加分,我会更加努力写这种详细的帖子的

网友AL:
楼主是不是Q28G极高电平导通 然后因为电阻阻值变小导致接地 这样一个15V接400欧电阻接地应该会发热吧

网友X:
引用 网友AL:
楼主是不是Q28G极高电平导通 然后因为电阻阻值变小导致接地 这样一个15V接400欧电阻接地应该会发热吧

电流表的电流只有0.01A,而且15V的功率并不大,所以说是不可能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楼主是不是Q28G极高电平导通 然后因为电阻阻值变小导致接地 这样一个15V接400欧电阻接地应该会发热吧

像这种软短路,你就是电流表直接接一个15V上去也不会短路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AM:
思路很清晰   666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已加分!

网友:
不加分,对不起我的眼睛..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思路很清晰   666学习了

谢谢你的加分,我会更加努力写这种帖子的

网友:
lz 功底不错,,学习了,分析得很清楚

网友:
对我们新手来说太实用了。谢谢

网友:
已加分   收藏   这种帖子 最适合我这种小白学习了  !

网友:
故障比较简单,但看得出楼主写这个花了不少时间和心思在里面,值得加分

网友:
写得太好了,感谢楼主,感谢万能的迅维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本就不多见,还能把电压拉低我也是醉了

网友AN:
教科书一般的起手,新手们可以背下来。

网友:
这写的也太详细了     小白看不懂都不行

网友:
分析的不错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X:
电流表的电流只有0.01A,而且15V的功率并不大,所以说是不可能发烫的

哦 也是电流太小

网友:
我也是小白,来学习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教科书一般的起手,新手们可以背下来。

写了两三个小时,有这个效果我也是很开心

网友AO:
你们那里的客户不专业 我们这里的客户来了直接说 老板我这电脑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O:
你们那里的客户不专业 我们这里的客户来了直接说 老板我这电脑南桥坏了

666,那就南桥坏了呗,换桥380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详细,写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AP:
感觉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P:
感觉好复杂的样子。

你要是觉得这个还复杂,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简单的机了

网友:
额,好吧,小弟还是小白。学习大神经验中

网友:
加分,好思路

网友X:
说好的加分呢,不要欺骗我弱小的心灵

网友:
楼主分析思路可以看出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这个必须加分鼓励以后多发这样的帖子!

谢谢你的加分支持,我也会写更多这样的帖子的

网友:
必须的,要是炮友的话加我 ID 由心而出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哦,让人一看就懂,赞一个!

网友:
很牛B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X:
说好的加分呢,不要欺骗我弱小的心灵
已经加了啊

网友:
这个电阻找的 够详细 技术难度够大!!

网友:
电阻问题是最难找到的

网友:
学习了!很详细的维修过程!

网友:
写这么有序的贴子,确实能帮助好多小小白,受用了,感谢!已加分

网友:
技术真好。分析的让人理解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楼主谦虚了,写的那么好,居然好说写的不好

网友:
楼主机器修的非常好牛的

网友:
楼主你这放大镜不错,我也想买一个,请问有链接发一个吗、

网友:
这个思路好清晰啊,我感觉怎么跟上学时候老师讲电路图呢

网友:
楼主写的这帖子真是我们这些小白的福音呀

网友:
LZ 辛苦了 你发的贴子让我明白了好多 谢谢 你这样发帖 小白学习了好多 已经加分了 辛苦了

网友:
很经典 很细心 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太伟大了 适合新手多多学习

网友:
不错,学习了,最终问题是出在+15V被拉低了,但是电阻的变质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网友:
学习了 我上次修那 头都修大了

网友:
很多机子都是升压不出来 都不好修

网友:
哈经验 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厉害啊,多看看高手写的帖子,多学习

网友:
我发现广达的机器  老爱坏这里!上次我修广达机器也是这里坏!

网友:
远程也有很多分析和时序特色哦,远程也会讲示波器简单使用。
技巧和示波器重点在实地

网友:
广达的机器  老爱坏这里!

网友:
远程也有很多分析和时序特色哦,远程也会讲示波器简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