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 VER:3.0 CPU一项供电不出

楼主(2016-08-08):
昂达H61 VER:3.0 CPU一项供电不出

网友A:
什么意思??是检测到这个这个MOS管坏了吗??还是查到少个供电??

网友:
应该是1.05转0.9v的吧

网友:
这是第二个贴了!完全看不懂!

网友:
l搂住你这是修好了呢?还是没修好来求助的

网友:
控制芯片,

网友:
看看VCC和en电压有了没有 有了换芯片

网友:
第一张图只是拍的主板型号,没有其他意义!现在特发一张补充说明。哪位大师遇到过这种情况,修过,指点一二啊,这项CPU供电是不是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是检测到这个这个MOS管坏了吗??还是查到少个供电??

第一张图只是拍的主板型号,别无意义。现补发一张加以说明。这项供电是不是集显供电。上下管是好的,主板其他电源都正常。有谁遇到过次情况。怎么解决的,求大师指点一二啊 。不甚感激!

网友:
正遇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