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549-1.4 桥供电维修疑问求助

楼主(2016-08-08):
版号:ms-7549 ver:1.4(V星图纸是ms-7549 ver1.3 经查图纸可用。)

纠结好久了。求助各路大神 帮忙参考下。   此板桥供电出不来。上管 Q59 D极3.3V。 Q58 Q59   G 极 受控于U 32 。U 32(up6103S8)脚位及PWM降压输出电路如上图所示。此板开始C701 被谁吹掉了, 补上后 发现 芯片还是不能工作。 芯片1脚是内部自举。5脚12V 供电。1脚自举也有12V。 4脚驱动0.22V 其他脚位没电压。

疑问1:开始我觉得这个芯片在正常情况下 。有供电。内部自举足。应该能进行基准输出。和控制PWM工作。所以我觉得芯片坏了。于是找料板换2了还是一个样子。

疑问2:每次拆和装这个八脚芯片我都是风枪吹得。不知道是不是2次都吹坏了。

疑问3: 芯片周边电容电阻打值测数据都正常。 其中 下管G 和  D 极 打值20。。。不算短路啊。应该不会引起芯片出问题。

针对以上疑问。 百思不解,小白在这里求各路大神指点迷津。感激不尽!。顺便分享下该图纸,希望大家用得上。

网友:
上下管也换了试试

网友:
查下7脚的电压从哪里来的,7脚没电压肯定是不工作的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里给有一个这个板子跑马跳变两下就没反映了。供电正常就是跑不过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里给有一个这个板子跑马跳变两下就没反映了。供电正常就是跑不过CPU

查查供电芯片工作条件。上面附图了 参考下

网友B:
我有一片板子是RT8120A 的芯片   和你的故障很类似  上下管我也换了  也不行  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片板子是RT8120A 的芯片   和你的故障很类似  上下管我也换了  也不行  还没修好!

V星7549?。

网友:
不是 是一片显卡的显存供电!

网友:
查下反馈 看看这个芯片的PDF可以找的到不 没REF

网友:
没REF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焊工感人。然后看看7脚的反馈,吧反馈先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