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加焊显卡后电流跑到0.17到底是哪里问题求助

楼主(2016-08-08):
如题,机器hp511独显,客户拿来之后我判断显卡故障,拿风枪吹亮了,除胶,上bga,下来之后就有问题了,上电到0.17,除了cpu,显卡供电没有别的供电都正常的,显卡重新植株了都,论坛搜了下有人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机器的通病,有谁修到过的麻烦支援下,bios刷过,转换电压也有。搞不懂什么问题。

网友A:
没有CPU电压,就先把CPU电压修出来再说,真怀疑你是不是搞维修的哟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  和内存供电芯片  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看下是否是TPS51511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CPU电压,就先把CPU电压修出来再说,真怀疑你是不是搞维修的哟

只是想看看有没有遇到过的能走点捷径而已,已经在修cpu供电了

网友:
显卡加死了。。 就这么简单啊 还想那么多干嘛。。或者看下51511 这个破机器 一旦上BGA  51511就容易死。。。

网友:
换显卡吧,这个显卡是020哇,换一个也不贵

网友:
每次修HP511显卡 显卡供电芯片必死!换显卡供电芯片 秒杀

网友:
应该是加热显卡爆了吧?测一下显卡供电电感对地的阻值看看

网友:
换显卡供电

网友:
这机的通病来的,上过BGA的,都要换TPS51511,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坏了,换掉或者改电路

网友:
这个我遇到好几次了也是这个问题,焊完显卡没供电了,就是51511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一个。肯定爆球了

网友:
51511 通病啊 楼主检查一下

网友:
显卡短路了吗?或者就是电压芯片的电路要改一下

网友:
51511挂了这是通病

网友:
换显卡就OK 了

网友:
显卡没坏的话,显卡供电坏的多

网友:
背面的51511出问题了,换掉直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