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 LA7551P仁宝代工的温控IC引起的不触发!!!!

楼主(2016-08-08):
ASUS  K43T
板号:QBL50  LA-7551P Rev:1.0          维修时间:2016/08/08
故障:不上电
同行送来的,就拆了个主板来了,插上电源待机0.003,看到是仁宝代工,看到这个待机就知道3V5V没有出来,量得3V5V电感0V,断电打主板上所有电感对地址都正常,插电,找到开关排线接口,第一脚上有17V的电压,按照仁宝的惯例插上适配器按开关触发前开关键上应该是17V电压的,所以开关排线的第一脚就是触发脚,用镊子短接第一脚,没有任何反应,哎!!!待机电压都没有出怎么能上电,图
上论坛找图纸,竟然发现这款机子是华硕K43T,头回见到华硕找别家代工主板,不管那么多,看3V5V待机芯片 图:
16脚供电,13脚EN,17脚线性5V和8脚线性3V都正常,3V5V开启信号1脚和6脚都是0V,这就不对了,追查3V5V开启到了这里,

图:
图1:
图2:
从图1可以看出VS是由VIN经过二极管在过两个电阻过来改名叫VS,VIN就是适配器电压,所以VS也就是适配器电压19V了,VS经过PR319、PR320串联分压得到一个5V左右的电压给到数字三极管PQ308的B极,PQ308数字三极管只要B极大于E极1.9V,PQ308就会导通,B极现在有5V的电压,而E极接地,足以让PQ308导通来拉低PQ308的C极上的VL线性5V,当线性5V被拉低以后,PQ307A和PQ307B两个MOS就会截止,然后由待机芯片RT8205内部产生一个高电位来自身开机3V5V的,量得PR319的1脚有19V的电压,到了2脚就0V了,等于PQ308的B极0V,PQ308不能导通拉低VL,所以VL线性5V分别加到PQ307A和PQ307B的G极,使这两个管子导通,这两个管子导通以后就会拉低3V5V电压开启信号。看到在PQ308的B极还有一路信号叫VS_ON,这一路直接去了温控芯片,图:
VS_ON经过PR4的一个0欧电阻进到了温控芯片的第三脚,这里是当机子温度过高时或者达到一定温度时温控芯片通过第三脚拉低VS_ON,VS_ON被拉低以后PQ308就不能导通,VL就不被拉低,PQ307A、B两个MOS管导通拉低3V5V开启信号,使整个机器断电,这样起到一个过温保护的作用,当我断开PR4电阻,待机竟是0.032,一看待机就知道3V5V已经正常了,用镊子触发上电到1.8,插上外接显示器亮机OK,在料板上找了一个G718的温控IC换上,把PR4补上,图
就是PU1惹的祸
板号:

最后再说一下,亮机以后PQ308的B极、VS_ON都是4点几V的电压,而TR8205的3V5V自身产生的开启信号也是4点几V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辛苦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也到位

网友:
今天遇到k53t主板动下就死机花屏掉电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写的挺多  挺详细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写的非常详细,如果真的是华硕自己做的板子,找不到图可就麻烦了

网友:
写的很好,期待更好的作品

网友:
故障不算复杂,算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
比较少见哦

网友:
起涨姿势涨姿势

网友:
是不是有点偏高了呀

网友:
楼主好耐心 写的好详细 学习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PQ308数字三极管只要B极大于E极1.9V,PQ308就会导通-----------三极管导通PN结电压是0.3或0.7,这里为什么要1.9V?请回复,谢谢!

网友:
不装温控也没关系吧

网友:
有没可能通病噢,学习了,楼主很细心,详解加图解最爱

网友:
很详细   辛苦了    向你学习

网友:
通病,此芯片会拉低待机电压的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