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 带不起负载 如何修@ss456er12004

楼主(2016-08-08):
一开始有紫绿有压 短接绿黑没反应
开盖 更换所有后级电容
短接绿黑 没有3.3v
更换3.3v的参与稳压的三极管a1015
正常触发
但上个30w的12v灯泡 就几分钟就灭了 求思路阿 后级输出的电解电容已经全换了

网友:
检测换上的a1015很热  找不到原因
基连接e级的电阻 已经被烤变色
看不清楚阻值,只看到一个红色的环
拆下测只有1.8欧左右
求大神指导

网友:
会不会本人换上的三极管功率比较少所以不适合呢
a1015 gr153d
换上
a1015 gr331

网友A:
杂牌电源,硬盘杀手,楼主还是改用好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电源,硬盘杀手,楼主还是改用好电源吧。

练手 现在生意淡阿

吃了晚饭没事做

就来练手

网友:
亲,杂牌电源就别搞了吧,搞起来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网友B:
上图说明一下,才好帮你!

网友:
楼主无图无真相呀......

网友:
杂牌的不建议修,把其他东西烧了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说明一下,才好帮你!

是的 支持上图

网友:
最好上图 直观点
用什么PWM 芯片 电源的结构什么样的
参考的长城的电源的图

网友:
也可以请教 @zxwzhm888 @午夜梦回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