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戴尔G45M03装兼容机箱怪问题

楼主(2016-08-08):
机器是一块戴尔G45M03的主板  换了个机箱前面板正常插线 开机BIOS提示 前置USB和音频接口错误,非要按F1开机, 开机后正常使用。刷过bios 求助大神有什么办法  本人小白 求不笑话。求解决办法 可以给报酬  万分感谢 在线等  企鹅号 1341855392 在线等。

网友:
会不会是时间设置问题和电池没有3.3  换个桥晶振试试

网友:
bios设置吧,或者coms电路

网友:
少接一个风扇而已啊

网友:
以上方法都试过  不行啊

网友:
楼主你上个板子的前置面板接口的图片大家看下,
很多品牌机是有区别的

网友:
品牌鸡不好搞,测下前置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网友:
品牌机 一搬是风扇没插好吧

网友:
也可能是机箱风扇,问题奇葩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厉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