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个简单的扫硬盘的电源

楼主(2016-08-08):
好久都没有发帖了  生意不是很好 一直忙于外面的小业务  今天有点空 帮朋友做了个一拖6的 扫描电源 电源是我朋友在淘宝买的  好像是戴尔改装的 听说电流可以达到20A哦  我朋友说可以带9个硬盘 我改6个给他 先试用下 看看  这个卡夫特 胶水还可以 在这里推荐给不知道 还没有用过的 师傅 们 感觉还可以哦    也可以导热的哦

补充内容 (2016-8-9 16:50):
怎么没有一个人懂啊  我不是说了  是带笔记本吗   你搞个台式机电源是吧   你要接延长线吧  不可能都放到一堆吧  笔记本都叠起来吧   还有 台式机电源有干扰  我们有做过实验 比如 一个测完了 要换硬盘的时候  其.

网友:
我用的是普通的电源改的,300w的电源带20个....

网友:
改这个干嘛,台式机往上一放就OK

网友:
找个台式机电源就能用了吧,而且这样的话,一个和多个都要手动拆装,和一个一个没什么不同呢

网友:
一个二手的服务器电源,就可以 带N多个硬盘,楼主何必花时间和心思去改,还接转换板,废钱又废力

网友:
这个做的可以啊

网友:
实用性不太强阿, 普通电源就可以了 的!!

网友:
也许你们都是高手 我是新手吧 没事蛋疼了 只能说  用过的人就知道  到底哪个更好

网友:
用好点的台式机电源能带好几个吧

网友:
还可以挺小的不占地方

网友A:
中间连接的小板是  19转  12转5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连接的小板是  19转  12转5的     ?

液晶万能板   你没有搞过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万能板   你没有搞过 啊

普通电源改了也不会干扰,我们一天跑盘多少,你说的这些都不成问题...6t的盘一样这样跑,你说会不会影响测试?

网友:
没有搞过这么多硬盘测试,不知道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
专业做二手的吧?

网友:
弄个12V55A的IBM电源,某宝30块钱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