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K24 P7550接电源不充电和保隔电路改压精修

楼主(2016-08-09):
这个板子同行拿过来的,同行说客户白天用电脑用着用着发现电池正在放电,电源一直没拔掉突然不充电了,系统右上角提示电源已接通电池未充电,先搜索一下有没有通病,找了几个帖子说7051 7051爱坏,找到换了无效,板子已经修好,这里说明一下今天实在是太忙接了8台笔记本都在催我,绕近路绕来绕去论坛上面说的2个通病试了无效。老老实实查,电源接口1脚为电源头中间指针(这个脚是2.8-3.3V用于保护主板电压),23地线,45供电,接上可调电源旁边保险处P沟管子S级16.5V,D级5V有时候7V或者12V不停跳,待机是0.01偶尔0.02不一会又0.01,正常待机是0.0.2且再不接电池情况下这个P管的背面那个P管的S级是有12V的,测试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很简单,直接测51125第16脚那个电容很明显可以看见的,有12V就正常了,然后测51125反面的3V电感有没有电压,有就是正常的。而且按不接电池按开机键无效。
重点说明一下这个机器维修难度在哪里:
1:首先是偶尔可以充电几分钟(充电的时候电源接口黄灯),自己停住充电的时候变绿灯,强调偶尔能充电的时候只能在关机状态下才能充电(只是偶尔)无法持续充电。电池冲个百分50然后开机正常使用,但是开机以后是无法充电的,屏幕右上角提示电源已接通电池未充电(显示灰色),证明未检测到主电压或者未检测到,这2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时也无法给大家解释。
2:待机51125芯片也有问题,之前改线以后12V过去以后发现无3V,换了EM=DB以后待机3V电感有电压了,这里强调EM完美代换51125。
  开始改线,首先改线必须要把图片上面那个二极管右边的白色保险拿掉(别问为什么,不拿直接烧)。然后把保护隔离电路中第一个P沟管的G级翘起来飞线到图片示例的位置,脚别飞错,通电待机0.01过了20秒左右0.02再测D级16V过去了,主板没短路,看来主板已经接受了这个改线,反过来测第二个P沟管S级12V,然后测电池接口处第一个P沟管子S级12V,测EM第16脚12V正常,反过来测3V电感正常,5V电感无电压(正常的,修苹果的都知道),按开机键C壳右下角白灯闪一下过了5秒闪了2下然后自动重启以后蹦的一声屏幕显示白屏正常了,关掉接上硬盘电池再次开机白屏。关机再简单装起来接原装电源,通电绿灯亮了5-8秒变黄灯(此时正常充电了,按开机键一直到进系统以后显示正在充电),至此改线完美修复,忘记说了板子应该是受潮了,前段时间我们这连续下了10几天暴雨差点发大水了,这天气受潮的机器不少,所以7月份累死了。
故障分析:受潮引起的整合桥故障,应该是桥的部分功能丧失,要么换桥要么只能这么改,桥没现货换桥客户又不愿意等,只能改线。那个改线以后待机0.01过了20秒0.02大家别问了,这个是这样,修SONY板子的时候基本都是这么改的,但是G级飞线的信号不一样,这个不便详谈,因为这会已经12点了。也不谈啥划不划算了,给同行报的350大洋,21点30开始修的,其实只用了1个小时,花了1个多小时用他的电源反复充电不充电充电不充电等了好久才冲到百分50才开始测试。有段时间没发贴了,太忙,所以不是很精华的东西我都懒得写了,看不明白的可以留言。我上线了再慢慢回复。

电脑开机无法充电,关机可以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9393-1.html

网友:
写这么多字 给你个赞 别的就不说啦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今天遇到一个一样的   按照你的方法修好了 吼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今天遇到一个一样的   按照你的方法修好了 吼吼

收了多少刀

网友A(2016-09-19):
也就两条利群   不过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两条利群   不过分吧

不过分,下次再看我帖子赚到钱了记得包红包

网友:
这个真是要学习了 这么改我还没搞过

网友:
是不充电这样改吗

网友:
是的,改的时候注意看图片中的细节

网友:
好贴,学习了。写这么多楼主辛苦了

网友B:
水果的机器不充电或充电不稳定,SMC坏多吧,用搞得那么复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果的机器不充电或充电不稳定,SMC坏多吧,用搞得那么复杂吗……。

你想的太简单了,有那么简单还需要这么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