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0 无3.3V 5V

楼主(2016-08-09):
TPS51120 有主供电 无基准电压 无线性电压  无3.3v 5v

网友:
查线性开启,基准,抓波

网友:
看一下19v有吗

网友:
4脚有电压,就查其他条件,没电压,就换TPS51120

网友:
3.5V电容换了没

网友:
说的也太简单了,这种老电脑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向 下追信号呀

网友:
通病 充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VIN有19吗,线性开启有吗,芯片先换掉试一下

网友:
换一个51120看看

网友:
查下开启信号

网友:
35V芯片条件都满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