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技嘉G41,华硕A55,戴尔MIG41R维修

楼主(2016-08-09):
一朋友拿来几块主板分别是:技嘉H61M-DS2,技嘉G41,华硕A55,戴尔MIG41R..
其实挺不好意思的,他在这里我修了半天没修好、、、
技嘉H61M-DS2故障现象:掉电,预判缺项供电,DDR1.52V,DDR VTT07.4VPCH1.05V,PLL1.8V,CPU VTT1.05V,VCCSA0.93V,VCOER1.11V均为正常,时钟复位也都正常,测SPD3.3V,SMBDATA3.3V,SMBSCL3.3V,均为正常, 次BIOS上主位后亮鸡,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我那朋友让我把两个都刷好。然后就开始坑了。。。把次BIOS的程序备份出来写到主BIOS,刷好装上后不亮了,,我以为我刷错了 把主的刷给次的了。。。就去官网下载BIOS两个一起刷,还是一样,难道是BIOS芯片有问题?我又单独只上一个BIOS还是不行,看来问题不在BIOS上,先看看别的吧,,,后面修着修着想起电压检测这回事,打开图纸看到是75K串15K分压为2V,料板一顿戳找不到75K的电阻,就装了个472串1K上去检测电压为2.1V,亮鸡...biOS检测为9V多 不过试了几次都没问题就没理会了,后来听说可以把其他检测为2V的拉过去,我也没再试了..

技嘉G41故障现象:开机正常,重启报警。软重启也一样,判断为BIOS问题。
果然调换BIOS后OK。
华硕A55故障现象:不触发。
待机电压正常,开机排针电压正常,短接开机排针不IO端不跳变,跑路发现822电阻坏更换后触发正常仍未亮鸡,测重启排针电压2.26V不正常跑路进IO旁一822排阻更换后电压正常。。还是不亮鸡测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因修这板时接到另一客户一样的板把这BIOS备份过去解决的,CPU和BIOS可排除,各处测发现32.768一脚无电压更换后正常。
戴尔G41:仍未修好,不想修了、、、
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CPU无温度,刷BIOS换CPU均无效,发现北桥温度异常,加焊北桥后CPU温度和桥温度恢复正常还不亮鸡,后来没办法回去测条件发现闪复位过几秒钟才闪而且电压跳动的很细微2.97到3.34跳变,测重启排针也是跳变,跑路直连到IO,挑开脚也一样,,没头绪不修了。。
没怎么照图 见谅。。

网友A:
怎么不带维修步骤的图一起发 这样比较好

网友:
应该不稳定

网友B:
电压检测 是BOIS的?  你在图纸上是怎么样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带维修步骤的图一起发 这样比较好

一个人修机,不方便照相也不习惯,下次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检测 是BOIS的?  你在图纸上是怎么样查的?

12V经电阻串联分压成2V给IO127脚VIN2,可以在bios里看到,有些io没有

网友:
这个是不错的经验!!  谢谢楼主

网友C:
不知道图是修好后的 还是修前的
按意思来说是修好后拍照的吧
怎么看12v  bios里只显示的还是9v

网友D:
第一个H61应该是触发后就保护,不能再次触发吧。

网友E:
如果是b75,检测9v是不能亮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b75,检测9v是不能亮鸡的

可是他亮了,而且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H61应该是触发后就保护,不能再次触发吧。

不是,你说得是电源保护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图是修好后的 还是修前的
按意思来说是修好后拍照的吧
怎么看12v  bios里只显示的还是9v

修好后的,因为原本是5:1的现在换成4.7:1了,分压出2.1几的电压bios再计算回去就成九点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后的,因为原本是5:1的现在换成4.7:1了,分压出2.1几的电压bios再计算回去就成九点几了

那可能io 是不是也有问题哦
因为根本不需要考虑分压电阻网络问题
直接 2V/ 12V 与 2.1V   / 9.1 不成比例的

网友:
这我就搞不懂了,

网友G:
楼主你在写日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在写日记?

呵呵  笑话了 GS还是飘过吧

网友:
来学习的,LZ辛苦了

网友:
我要迅维大礼《iphone6常见故障维修流程》

网友:
要是能配图就更好了,

网友:
缺电,还有温控有问题

网友:
有才,天才,

网友:
看着说的简单,查起来,一步一步的,难

网友:
又是华硕的822,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