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用烙铁修复了一台各种花屏。虽然我觉得可能不靠谱

楼主(2016-08-09):
客户送来一个屏,各种慢慢变白,显示缺失。花屏,直觉的觉得屏废了,客户非让我试试。我就只好试试了

网友:
拆开后,测各组屏电压正常,对着后面8组软排线,按着第一组的时候屏幕显示各种变化,其他没有变化,应该是软排线开胶,我用锡箔胶带粘在上面,用烙铁一通来回拖拉,试机发现没怎么变,把锡箔胶带撕掉,用烙铁直接在软排线上面拖拉,竟然烫不坏,仔细的压着拖了几遍发现有改善,继续细心拖了几遍,上电发现好了。

网友A:
用烙铁拖拉的过程。。。。

网友:
有时候板上的线路氧化了也会这样,只能自己用一个电线接就好了。我试过.

网友B:
你牛   薄膜耐高温  的吗

网友C:
只是怕不能用的太久,,,

网友:
原来这玩意 还能直接用烙铁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牛   薄膜耐高温  的吗

竟然没烫坏,烙铁调到400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怕不能用的太久,,,

我估计也许,只能先糊弄一下客户,和他说好,用不长久

网友D:
第一次看到这样修屏的

网友:
可以用那种修计算器斑马纸排线的头。

网友:
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这种用多少度 应该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E:
烫不坏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看到这样修屏的

妞妞不修显示器呀。

网友:
压屏机器可以省了

网友:
用不了多久   最好撕开 上焊锡

网友:
哈哈一般都用不住。但也不保证能用个年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妞妞不修显示器呀。

简单的,涉及到屏电路的不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涉及到屏电路的不会

屏电路那不就是逻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电路那不就是逻辑板。

是吧,我是不懂

网友:
还能直接用烙铁焊  焊好后 应该包好  防止氧化   松动

网友:
一般是用压屏的机器压吧,这就和BGA芯片虚焊一样,你这样等于是用风枪吹下。真正要解决肯定要上机器

网友:
这应该不会太耐用吧

网友:
厉害 我也烫过  是烫不坏 可是开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烫不坏吗????

竟然烫不坏的

网友:
这个方法我10年前就试过了 我是垫了个小刀片 这种成功率很低

网友:
一定不耐用!最多一星期!

网友:
哈哈楼主页挺巧的

网友:
网上有卖烙铁压排线套件的,看到广东有人这么用,成功率也不错

网友:
建议换你这样用不了多久

网友:
淘宝有烙铁转接的大脚卖

网友:
我家就是压屏的

网友:
我也这样加焊可重来没加焊好过,楼主牛人,

网友:
不上锡能用的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烙铁拖拉的过程。。。。

原来是加焊了,我看还有人把线取下来重新上锡焊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