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plus阴阳屏。 求剖析!!!

楼主(2016-08-09):
    此板子刚接到的时候是进水机器多处short(VCC_MAIN And 1V8SDRM );按照以往repair套路把short解决后。。。。

发现阴阳屏(屏左上角暗)于是就把左边灯控(U4020)优先换掉,结果故障依旧。。。又把右边(U4050)换掉故障也依旧、实在没辙了请有经验者剖析共享在此鞠躬致谢!!!

网友:
光换芯片不管用,就要查通路了。查查这个芯片到座子的线路是不是通的。

网友:
就是,小问题,一般都是fl4291开路

网友:
还有没有大神,分享点经验卑

网友:
打值,一个ic才那么几个点,别偷懒,再把所有值输出到的点打一次,问题马上就出来了,把ic输出输入的供电也查一次,没修不好的,只有偷懒的

网友:
是不是有断路了啊

网友:
PP_LCM_BL_CAT2  PP_LCM_BL_CAT1打下对地阻值

网友:
哦 要大值  学习了 一步一步来

网友:
最后解决了么  我朋友今天也遇到阴阳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