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zxt硬盘格式化花样多 也能低级格式化】

楼主(2016-08-09):
【rzxt硬盘格式化花样多 也能低级格式化】
  我们一般硬盘遇到问题的话都会选择格式化,但是其实硬盘的格式化有很多种的,很多用户不知道该选择哪一种格式化。一般来说如果硬盘出现物理的是很难修复的,你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只有更换,但是在更换之前还有最后一个方法值得试试,那就是低级格式化。  低级格式化的作用是将空白的磁片划分一个个同心圆、半径不同的磁道,还将磁道划分为若干个扇区,每个扇区的容量为512字节。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低级格式化是硬盘高损耗的操作,将大大缩短硬盘的使用寿命,因此,如非十分必要,建议不要进行低级格式化。
  以前要进行低级格式化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主板BIOS中所支持的功能,但是现在的主板一般都不带有次项功能。或者使用专用的软件进行,其中DM就是其中一款。
  默认启动DM是无法进行低级格式化的,你需要打开DM的高级菜单。可以在启动时加上参数“dm/m”或者在DM的主界面中按“Alt+M”切换到高级菜单。
  选择菜单中的“(M)aintenance Options”,进入高级菜单。
  然后选择“(U)tilits”,进入低级格式化界面。
  接着选择你需要低级格式化的硬盘,如果你只有一个硬盘直接回车即可,如果有多个需要进行从中进行选择。
  选择硬盘后,然后再选择“Low Level Format”,进行低级格式化。
  这是会弹出警告的窗口,你需要按“Alt+C”进行确认。
  确认之后,还会显示让你再次确认的窗口,选择“YES”。
  选择完毕,就开始硬盘低级格式化的操作,其中用百分比显示进度。
  低级格式化是很耗时间的事情,这个要依据你硬盘的大小以及硬盘损坏情况来定。再次提醒大家,低级格式化是对硬盘有损坏的操作,不是万不得已最好不要进行。
  今天又上了一课了吧,原来格式化也是不能乱用的哦,所以大家要好好看看,不要犯错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低级格式化完了之后速度会快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级格式化完了之后速度会快点的吧

速度快慢我就没有研究过了,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