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560ES请教

楼主(2016-08-09):
一块V星GTX560SE平时上网工作没问题,跑毛球30分钟也正常(1920*1080),但是只要一进游戏(坦克世界在30秒倒计时、网游使命召唤等)就出现停止响应,右下角就出现显卡驱动停止响应的提示,系统在win7、10下,驱动也换过N个,电源600w(GTX770+1055T、GTX770+I5 4690Koc到4.2g都没问题),请教大神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显存颗粒可能性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颗粒可能性大

先等MSI给BIOS刷过再试试,如果是显存颗粒也没必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等MSI给BIOS刷过再试试,如果是显存颗粒也没必要修了。

显存颗粒坏是最好修的,没必要放手大不了找块坏卡拆下来全换!

网友:
我的七彩虹GTX460 1G是捡来的,曾被客户重摔落地,显卡接口一角裂了,是MINI-HDMI口裂了。到手时开机没什么异常,偶然会出现楼主这样的问题,同时还有其他小问题,刷过BIOS,无效,于是就把烂的那一角截了,情况好了一段时间。后来干脆把那个缺角相关的元件拆了,之后就没有出现了。我的案例仅供参考。

你的案例要慢慢查,一时半刻很难说清楚,我的案例只说明出现这些问题不一定关芯片事的,芯片重置可能是因为电路异常引起的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MSI给BIOS了,刷过还是老样子,6片显存+运费的价值已经超过这块卡了,等以后想练手脚再说吧,反正目前有片430顶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