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x811 键盘出这种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6-08-09):
x811键盘按2键打出来  额  一打就出来这个,打c  出来ck。感觉像是键盘坏了,但是客户在修之前都可以用,ec换过了,换的剪板的。但是键盘还是一样窜键 ,一直把2按着就出2,师傅们给点意见吧

网友A:
键盘坏吧~客户想坑你,或者键盘接口和南桥

网友B:
EC没有连锡吧,在重新拖一拖。

网友C:
重新装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先换个键盘再说,再修电路。免得故障扩大

网友D:
在PE环境下试试!确定不是EC和焊接方面问题!先更换CPU试试,有些时候是CPU!!!我遇见过N4010最后板子都换了最后结果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PE环境下试试!确定不是EC和焊接方面问题!先更换CPU试试,有些时候是CPU!!!我遇见过N4010最后板子都 ...

在纯dos下都是一样的,pe也一样 cpu是4代i7没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坏吧~客户想坑你,或者键盘接口和南桥

键盘我试过,是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EC没有连锡吧,在重新拖一拖。

不可能连锡,我看来好几次,焊接的非常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装个系统试一下。

装了3个了,都是一个样

网友F:
碰到这种问题最烦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碰到这种问题最烦人了

这第二次了遇到这种机器了

网友:
先把键盘排除了,再检查EC焊接,不行只有再换EC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烦人,可以先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是外部问题。。可能投入会比较大,提前和客户包好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连锡,我看来好几次,焊接的非常完美

有的看不出来的,真的。在拖一拖,或者看一下键盘到EC有没有断线

网友G:
如果换过键盘和EC,
键盘接口旁边看看有没有一端接地的排容和键盘接口相连的,滤波的,有可能排容漏电,全拆了试试。
也可能是EC程序问题,有条件刷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换过键盘和EC,
键盘接口旁边看看有没有一端接地的排容和键盘接口相连的,滤波的,有可能排容漏电,全 ...

这个机器键盘接口与ec直连中间没有任何东西,ec程序我们刷过了,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的看不出来的,真的。在拖一拖,或者看一下键盘到EC有没有断线

ec与kb接口我连线我打了2次,肯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与kb接口我连线我打了2次,肯定不会出问题

那肯定还是EC没弄好而已,我有修过这样的,看没连锡,多拖几遍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