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80GM-D2H REV4.0无法识别硬盘

楼主(2016-08-09):
主板型号 GA-880GM-D2H REV4.0
主板故障:开机一切跑码都很嗖嗖顺当,就是无法识别到硬盘,打所有SATA数据口的耦合电容对地23脚全部270,  56脚全部60左右(应该不对劲很偏低)
其他说明:已经排除硬盘问题,数据线问题,硬盘电源问题,主板BIOS设置问题
疑问;这能确定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查桥的SATA模块的供电,时钟,没问题就换桥了

网友:
还要看看SATA接口是否腐蚀

网友:
然后加焊一下南桥不行再换

网友:
有图纸的情况下可以查看下sata模块的条件

网友:
谢谢诸位师傅指导,我等继续努力

网友:
现在遇到心问题了,试着刷个BIOS看看,结果不跑马,刷回原来存的BIOS也不跑马了,谁来解析呀?

网友:
基本上是桥了,个人见解

网友:
多半是桥了,V星的板遇到好几块不认盘的

网友:
换时钟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