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短接开机的是那几根线

楼主(2016-08-09):
一品牌机的电源,想测试好坏,这种14口的是那几根线是开启线呢???如下图,有知道的老师傅请说说

网友:
都一样的 绿线和黑线短接就行!!

网友:
楼主来张电源的图片......

网友A:
还远程学员.不知道你是怎么学习的,别丢了迅维的脸啊同学

网友:
绿线和黑线短接就行,就可以开机了,你去试一下吧

网友B:
楼主看一下PCB板上的标识就知道了...........

网友:
第四根第五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一下PCB板上的标识就知道了...........

一般
绿线和黑线短接就行,就可以开机了,你去试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远程学员.不知道你是怎么学习的,别丢了迅维的脸啊同学

就你懂得多,有本事不要在这里混呀

网友:
短接绿线和黑线,好的话风扇就会转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你懂得多,有本事不要在这里混呀

一般
绿线和黑线短接就行,就可以开机了,你去试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
绿线和黑线短接就行,就可以开机了,你去试一下吧

普通的我知道是短接绿黑,只是像这种接口的第一次遇到,所以问问大师们能得到肯定的答案,不过已经完美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我知道是短接绿黑,只是像这种接口的第一次遇到,所以问问大师们能得到肯定的答案,不过已经完美解 ...

解决了就好,不懂的地方还可以发帖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