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充电口接触不良

楼主(2016-08-09):
自己的手机之前还好  现在一充电要重复插好多次才可以  一直滴滴滴的响  电越来越少了  换了一块充电板好一点点了  是怎么回事啊 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A:
先拆开,用表测下尾插,不行的话换之,

网友:
换尾插吧!

网友B:
你得确定是手机问题还是线的问题吧

网友:
铜牌维客居然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拆开,用表测下尾插,不行的话换之,

换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得确定是手机问题还是线的问题吧

线我换了好几根

网友C:
查尾插附近是不是有主板断线吧,修过一个负极连的那条断线

网友:
重新焊接看看了

网友(2016-09-08):
刷机  刷机  刷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尾插附近是不是有主板断线吧,修过一个负极连的那条断线

换了新的尾插主板现在又是一样的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