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70 电流0.4 有

楼主(2016-08-09):
联想 Z470 电流0.4 有吱吱的声音,测量3。5V电压只有2.5V,更换系统供电,开机0.15掉电,还能开起来,后发现8207芯片没有产生电压,更换后正常
芯片
掉电

网友:
这个机子我遇到这种都是把显卡取了才好的

网友:
这个电流就搞显卡啊

网友(2018-08-04):
广达的主板吧,查查hwpg信号,这个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