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2G i3独显 没显示

楼主(2016-08-09):
ACER E1-472G i3独显 没显示  装内存电流跑到0.65·。0.55高低跳变  好像不过显卡的样子 BIOS刷过 显卡换了 CPU也加焊了  还是不行  谁修过  出来说说  或者发一个一样的确定OK的BIOS上来  谢谢

网友A:
0,65 应该没有到内存吧

网友B:
还是BIOS的事儿吧。。帮你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0,65 应该没有到内存吧

不装内存只到0.45 电流不会跳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BIOS的事儿吧。。帮你找一下

谢谢兄弟  有的发我邮箱104690962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兄弟  有的发我邮箱

有吗?  兄弟

网友:
论坛 这个版本的 BISO  我下了很多个 没一个可以用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这板不是BIOS 问题还是什么的。。 电流跟你差不多。。

网友(2016-09-19):
今天接了一台一样的故障,刷了论坛上的BIOS一样一样的 ,显卡加焊过~没弄好~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你故障一样你修好了吗。我估计是cpu挂了

网友:
这机0.65根本没过内存

网友:
我也遇到跑到电流0.6,不装内存0.4,师傅说直接判死刑了,有谁有修过此类故障吗?

网友(2016-10-19):
我的机器和你的一样的问题,不装内存不跳变,装内存0。4-0.5-0.6 A 不动了,跪求楼主赐教,膜拜

网友:
cpu 换个试试

网友:
棘手的机器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很爱坏 楼主还是费费心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