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板号MA10-6050A2110801掉电维修

楼主(2016-08-09):
机器故障为除非后掉电,且每次掉电的电流不一样大:0.1-0.6A
拆机后发现无CPU供电,测量电感对地最值也不短路,先查看了U6

1脚EN有高电平
37要主供电也正常
加焊了芯片也无果,整了半天无果。
突然有一次触发到0.3A不掉电,果断量了一下上下管控制级电压。

发现Q12的G级为0.5V,Q13的G级为5V。
现在确定是CPU供电保护导致的掉电了。
测量L511对地阻值比较小,但是不为0,拿到CPU测对地最值为100+。也没短路,插图发现所有CPU供电的滤波电容都是没装的。
虽然INtel的CPU坏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以防万一我还是找了一个CPU换上,结果问题依旧。
最后死马当活马医,上BGA加焊CPU底座后惊喜出现了,正常开机,完美搞定。

网友:
发错板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