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哪位师傅说下KBC1098-NU工作流程

楼主(2016-08-09):
求哪位师傅说下KBC1098-NU工作流程,谢谢,现手上有台HP645B的机子不开机,有待机,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开机,ADP EN 无输出,求大师指点!!

网友:
时序应该都差不多吧, 看图纸查查

网友:
上个图纸看一下

网友:
有这个板子的整体图纸不 EC的触发流程大致一样

网友:
查EC的外围条件,供电,时钟,复位,外围的ACIN ,LID休眠,BATLOW#等等,南桥的32K ,+3VSUS,  EC的BIOS

网友:
图纸是这个,查到75脚32K没有了!!其它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

hp 6455b.pdf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6455(1)

网友:
有哪位师傅帮看看指点,谢谢!

网友:
BIOS应该参与触发的,BIOS有波形没?刷个BIOS先,LID_SW这个信号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