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51C11T MBX-269 DA0HK5MB6F0 集显主板掉电维修

楼主(2016-08-09):
如题SONY SVE151C11T  板号DA0HK5MB6F0 触发0.9左右掉电。怀疑是缺电压,测各供电基本都有。唯一没有核显电压。首先肯定是刷BIOS试下咯。论坛上找了一圈都是独显的,有的刷了不出发有的内存都过去不。于是去某宝搜索到有卖的,10个大洋买了一个.刷上开机完美亮机 在此给大家分享出来

SONY MBX-269 QUANTA DA0HK5MB6F0 REV F DIS BIOS 集显 淘宝买的.EXE.rar

网友:
赚到了啊  美的就不行

网友A:
加分 希望bios ok   有些BIOS确实需要多下载测试

网友B:
这款机器BIOS问问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 希望bios ok   有些BIOS确实需要多下载测试

谢谢 这个是绝对OK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BIOS问问多多

这机器我修的不多。按我遇到的这个故障来看,这机器BIOS出问题几率应该是比较高的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又捡钱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不过bios会影响集显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我修的不多。按我遇到的这个故障来看,这机器BIOS出问题几率应该是比较高的

也分很多版本的

网友:
我也遇到掉电的,亮机一会就掉电,内存不插,不掉

网友:
没有核显一般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