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不显示

楼主(2016-08-09):
华硕K53SD加电不显示,跑0.9不动,刷BIOS,换南桥,假焊显卡,换CPU都是一样的情况,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若电流不动查下CPU的工作条件 供电等

网友:
跑0.9是检测内存还没到显卡,检测一下内存电压方面

网友:
换主板吧   华硕的机器难修

网友:
这种有通病吧,网上搜搜。

网友:
这种好像是vttpwrgd信号有问题,是通病,可以搜搜

网友:
内存和CPU工作条件仔细查查

网友:
一般都是BIOS修的多。。。

网友:
不好搞了搞了这么多

网友:
换板板又贵也是无语了

网友:
貌似是BIOS有问题。我刷好过

网友:
你试试我的BIOS

华硕k53SV 独立显卡1G i5.rar

网友:
查查内存的各大条件

网友:
估计主要是CPU的相关工作条件查查

网友:
换主板 吧 这机器 就是这样

网友:
检查各大电压,还有看显卡是什么显卡

网友:
内存调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