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报错

楼主(2016-08-09):
求请教怎么回事

网友A:
换内存和硬盘试试一下··这个是数据写入错误···

网友:
改时间插键鼠试试

网友:
条子报错 换内存

网友:
倒数第二行上面不是写着错误提示嘛
进BIOS改下时间

网友:
先看一下BIOS的设置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和硬盘试试一下··这个是数据写入错误···

硬盘和内存都试了

网友:
系统时间错了吧

网友:
先还原一下BIOS ,   不行刷个 BIOs吧

网友:
qazzymppllq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好像可以绕过去

网友:
时间啊老大,应该是小电池没电导致的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看

网友:
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网友:
是不是usb报错啊

网友:
大声呀     大神呀

网友:
改时间呀

网友:
问题不大,不是BIOS设置问题,就是需要刷个BIOS。

网友:
你这种 找百度 来的最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和内存都试了

不行的话就把外设都去了··在不行··只有刷BIOS·刷BIOS不行··加焊桥吧··也只有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