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水引起的奇怪故障,最后修复

楼主(2016-08-09):
机型:G470
板号:LA-6751P
故障:开机电流升到0.2几,落回,再自动开机,0.2几,落回。
检修:感觉像是CPU供电没有,应该是进水
      拆机过程中,发现螺丝被拆过。
      拆C壳,果然触摸板下方大量腐蚀。
      清理,PU501的周围有个101电阻腐蚀,更换
      上管腐蚀了一个脚,更换,清理烘干OK
      待机0.04,触发后,电流0.9-1.1-1.2-

      不过有个现象,开机显示LOGO时,屏幕有满屏的细微干扰,有时候有水平扭曲状拉丝。
      接硬盘后,效果要好一点,进系统后,正常了。
      每次开机时都有,进系统就没有了。
      后来换回客户自己的硬盘,进入登录界面,偶尔也有拉丝干扰。

      怀疑PU501不良,据说可以用51117代换,G450板上拆了一片,焊上第一次不行,再焊一次OK。
      不过花的更严重,几乎满屏都是白色噪波点干扰。
      后来无意中换了上管,好了!!!!
      原来是内存供电不稳引起的画面干扰

打这么多字,各位看官看着赏点分吧。

网友:
原来是内存供电不稳引起的画面干扰  这故障不好查 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