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不触发

楼主(2016-08-09):
这几天收到一台dell  n5110的本子    ,插上可交电源有待机电流,测待机电压也正常,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就是不触发,有的时候吹一下rtc那可以触发,但是放一下就又不行了,它周围的电阻都测试正常     这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请各位大侠点化一二

网友:
加焊南桥 试下

网友:
RTC 相关电路  都正常,EC条件满足的话,干SB试试

网友A:
不触发查下EC PCH 触发条件

网友:
查下RTC电路的几个电阻,看看电压正常不?一般是3V左右。。。查下RTC_RST# , SRTC_RST# ,PCH_INTVRMEN,SM_INTRUDER,等这几个信号啊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  1.换晶振 2. 换电容  3.换南桥(风枪吹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查下EC PCH 触发条件

昨天修好了   是bios的供电没有满足   电阻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