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联想G480 版号:lg4858l mb 11326-1 不加电

楼主(2016-08-09):
联想G480 版号:lg4858l mb 11326-1 不加电 有待机 所有开机条件都正常 是数据的事吗
联想G480

网友:
能跟我说下你的待机电流是多少吗 我的3v后级短路

网友(2016-09-09):
我这个待机电流0.01 也是开机没反应 下了2个BIOS写了还是不行 有可能是EC的问题

网友:
我的一瞬间有。慢慢就保护了

网友:
下载来试试看

网友:
原机BIOS
G480 DUXIAN.rar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可以试试

网友(2016-10-09):
我为有一不稳定,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待机电流不加点

网友:
按照开机的条件一一排查

网友(2018-01-11):
我的量没3 5V但是开关有,换3 5V芯片没结果

网友(2020-06-02):
我也是有待机0.01 3V 5V AVCC3.3 BIOS 也刷过好几个了 EC也换了 桥也干过了 就是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