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1A55-V 不通电

楼主(2016-08-09):
F1A55-V不通电    主板指示灯亮  诊断卡灯不亮  按开关没反应   有朋友修到过的吗   BIOS已刷过  IO换过现象一样  有朋友修到过的吗

网友:
测量开关电压 开关到io 有跳变没

网友:
开关到IO  3.3V有跳变

网友:
先查待机正不正常

网友:
现在新点的一般有两个待机 还有桥的几个RTC信号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中,等待中。

网友:
楼主跟俺一样吗?这个应该还是有一点儿思路的吧,我觉得还是先查一下开机触发电路吧,看开关针有无电压,与IO之间有无断路,有没有电压跳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