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机械人笔记本 M510A-i5 D2反复掉电重启求助

楼主(2016-08-09):
一台海尔笔记本 机械人M510A-I5 D2接可调电源,电流上到1.2左右,停顿1秒后掉到0.8左右又上去,就是反复0.8--0.9---1.2这样子,测量各电压都正常,不知该从哪入手,现请教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刷个BIOS试下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下可以吗

这个倒正在试

网友:
电流反复跳bios坏的可能也比较大

网友:
刷个BIOS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