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t190不通电?

楼主(2016-08-09):
电源板5V12V 正常,是驱动板问题,求解?
电源
问题
驱动

网友:
指示灯亮吗 不亮就是电源板

网友:
看1117有没有3.3V和1.8V

网友:
应当查一下驱动板

网友:
检查电容有没有鼓包,还有板上的线路有没有氧化

网友:
好好查下驱动板问题

网友:
改通用的上去试试不就出来了

网友:
三星T系列的,检查按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