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和P61 档C1 羞死人了

楼主(2016-08-09):
直接看图吧! 难道是巧合?

网友A:
断针还是腐蚀了接触不好?

网友:
好眼力,人为的

网友:
看样子是针折了

网友:
氧化了吧,,,,,,,

网友B:
断了就用一根内存槽吧

网友:
碰到过一样问题的

网友:
CPU插座断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针还是腐蚀了接触不好?

断针了 。两片都是同一根真,太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了就用一根内存槽吧

;几个插槽都用不了

网友:
所有的内存槽都不能用了吗

网友:
CPU插座断针了  换座子就好了

网友:
无缘无故怎么会断针呢

网友C:
VDDQ 断一个 也无所谓吧?
黄祺益
我也是这样觉得,但是那两块板就是卡在c1哪里不动
详情

网友:
看着是针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DDQ 断一个 也无所谓吧?
我也是这样觉得,但是那两块板就是卡在c1哪里不动

网友:
这针短了都没问题吧

网友:
把条针靠在一起得到电压试试 我以前这样 有一次亮机了

网友:
通病还是什么啊

网友:
是挺巧的,把针稍微敲一点起了!应该可用

网友:
如果两个不同客户送修的
还刚好都断同一位置针
那还真巧了 估计这样的几率都几万分之一

网友:
CPU这么多针 都断在一个点上 肯定不是巧合 要么是人为 要么是通病

网友:
换针试试,不行换坐

网友:
开始是以为内存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