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路由器分割局域网?教程如下

楼主(2016-08-09):
最近有看到网友讲共用一个无线路由器上网,想把这个局域网分割成好几个小的局域网,互相不影响,各自独立以便在玩游戏过程中操作流程。也就说如何用路由器分割局域网?

具体分析如下:

一、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有类似想法的朋友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把局域网分割成小局域网并不能达到流量控制的目的。

二、其次,要看你的无线路由器是否支持流量控制。如果支持的话,你登入无限路由器配置页面能看到如下内容:

以上图片应该是 dlink 某款路由器的配置页面。你的tenda路由器不知道有没有。

三、为了保证能通过ip地址来控制流量。你可以和室友约定用静态ip地址连接路由器。比如你用 192.168.0.100 之前的地址(一般无线路由器都用这个范围来连接有线连接)这个范围而你的室友可以使用 192.168.0.100 以后的地址(这个范围默认用来连接无线客户端)。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最后,如果你的路由器不支持流量控制,那就只能换一个支持的了。

另外,宽带网带宽的瓶颈其实是上行带宽。象一般的1Mbit宽带,上行带宽可能只有几十K。所以一个游戏虽然下行数据不多,但是上行数据较多的话,可能也会造成其他用户有延迟的感觉。(求证,我是根据个人经验来说的。)

网友:
一条宽带带宽固定,再怎么设置也没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