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二修板子maximus III gene

楼主(2016-08-09):
拿到板子只知道修过一次又坏了,其他未知。所以先找找上次修的地方。
发现是主板南桥下的一个电阻补过,但是左右两个空的焊点,感觉动过。难道是原来这地方有件?
第一步先量一下atx对地阻值,一切正常,
上电点开机排针,没反应。量了一下cmos跳冒,ov。看来问题就是这里。
摘下跳冒,一脚0v,二脚0v,看来不是南桥坏了(吓死宝宝了,没bga,桥坏了就不知道咋办了)
开始找一脚的线,找了大半天都找不到,遂放弃
找二脚线,发现刚好在上次修过的地方。左边一个点0v右边也是0v
看来这两个点应该就是rtcrst,量一下左变上面一个点,刚好3.3v,直接一坨锡上去。
成功亮机

时序图

Asus MAXIMUS III GENE 1.0.rar

附上买来的点位图。其实我没用上

网友:
高档主板,,都是发烧级用的板子吧

网友:
没有图片啊  是电阻掉了?